未来
如何读取CF?

楼主(2009-07-23):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一个CF拿过来之后,直接就可以插到Proface上用?要不要安装驱动或者是把proface后面的开关设置为1?
现在的问题是proface读不到CF?
(型号是GP3500)
拜托各位!!

网友A:
你的CF卡是要用来弄什么的?
怎么知道是无法被读取呢?
可以试一试OFFLINE 然后INITIALIZE CF 卡,
看看你的CF 卡有没有多了几个FOLDER,
比如ALARM, SAM01, FILE,DATA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