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很缺货吗?

楼主(2009-07-23):
公司常用触摸屏是三菱的,刚听供应商说我们订的型号缺货,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常用的就F940跟GT1150-QBBD-C

网友A:
GT1150-QBBD-C 替换成GT1050-QBBD-C了 所以GT1150-QBBD-C不好买到了
F940也是同样原因,但F940我们还有库存

楼主:
原来真的如此,感谢两位的回答,只是GT1050比GT1150少了数据列表和脚本功能,所以用起来比较郁闷,可能以后会用威纶的替代了
郁闷的是NND辛辛苦苦把英文本的GT Desinger2改的可以编辑-C触摸屏了,结果还没用几次就结束了,三菱官方都出GT Works3了
修改后刚发现正好是1050的触摸屏驱动这里似乎不对劲,有部分驱动重复加载了,
GT1150的测试没问题,通讯一切正常,但是其他屏没法测试,所以一直没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