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关于西门子DriveMonitor版本的问题

楼主(2009-07-23):
我现在安装的DriveMonitor中的SIMOREG DC MASTER 最高版本是V2.1的,请问有什么办法把它变成最高V2.2或者更高啊(找更高版的光盘安装的方法除外)

网友A:
从官网下载升级文件,解压缩后,复制硬件版本升级文件到你的硬件系列对应类别的安装文件夹内。
自己试验的,能正常使用。。。

楼主:
我从官网下载升级文件里找不到硬件版本升级文件,但是里面有个安装文件,安装了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