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CPM1A程序上载问题

楼主(2009-07-23):
初学CPM1A,请问各位老师将设备上的CPM1A程序上载保存后为什么分成段1、段2,并且段2中只有一个END语句?如果将段1中的程序进行修改,然后下载到PLC,能不能保证PLC程序的完整性?谢谢!

网友A:
软件本来就是这样的,修改段1程序下载,PLC程序绝对完整。

网友B:
只要在最后的一个程序段上加END就可以,其他段不用加。段一段二代表不同的功能,有的代表温度,有的代表报警等等。自己下个教程看看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