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提供瓦楞机的横切机的PLC+触摸屏控制的程序

楼主(2009-07-23):
哪位高手能提供瓦楞机的横切机的PLC+触摸屏控制的程序。
谢谢。我的E-MAIL:
hollision@21cn.com

网友A:
你这个帖子不行,应该是请别人帮下忙,你现在是直接要结果,没人会给你的。。。要先自己动脑经,再说你的控制要求也没有写

网友B:
控制要求什么都没有写
你要人家怎么帮你呢

楼主:
各位大侠,关于"瓦楞机的横切机的PLC+触摸屏控制的程序",要搞过才知道怎样编嘎.有谁搞过这方面的程序,请高人出手指教.在此首先谢谢啦.

网友C:
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人搞过你说的啥“瓦楞机”,但是如果他们都不来上甚至压根不知道本论坛,此时你怎么办?
但是还有大量搞PLC的人。。。。。
楼主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将这个啥“瓦楞机”的控制要求,控制原理等等你所知道的一切的一切在论坛上明示,或许有那么一两个热心人给你指点那么一下,也好胜过在这里等着馅饼砸到你吧。

网友D:
工艺要求:测纸轮测出纸的长度和速度控制着螺旋刀定长切纸,刀速要比纸速快4%到7%。
下载积分:+1(liulijk)
下载积分:+1(hollisio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瓦楞机横切机基本原理和其他定长裁切差不多,就看你是用伺服还是变频+编码器的形式,还有不知你是追剪,旋剪还是停下来裁剪的,不同形式编程原理和控制方式不一样。
下载积分:+1(hollisio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多谢楼上各大师指点。我终于等到内行专家指导了。我用的是变频器+编码器的形式(PLC+触摸屏),是旋剪。请教大师怎样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