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黑匣子  就是类似于飞机黑匣子一样的东西   说白了就是希望使用中的PLC(最好是三菱FX2N)能够像飞机黑匣子一样记录下之前运行的数据  以备时候人们查找

有朋友用单片机配合像U盘之类的存储媒介做出了有黑匣子功能的电路板  但是很容易受到干扰  能直接用PLC达成这一功能么  是要在硬件上添加一些辅助元件还是在软件编程上下功夫呢
也有朋友说可以用上位机或者Q系列的PLC     但是考虑到成本问题  可能行不通

希望给于解答  谢谢

网友A:
用单片机在通讯和记录可实现,但大容量长时间记录很难(可能会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在通讯和记录可实现,但大容量长时间记录很难(可能会成本很高)。

到也不需要多大容量...

网友B:
功能的增加意味着成本的提升,成本的提升意味着售价的提高,在小型机市场,售价的提高或许是致命的,且除了楼主有此需求外,并无有人有此需求。

况且PLC会存放有最近的记录,而非提供查询。

如果楼主不在于采购成本的提升,自然可以选择功能更为强劲的Q系列,那么通过RAS记录的查询也就实现楼主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的增加意味着成本的提升,成本的提升意味着售价的提高,在小型机市场,售价的提高或许是致命的,且除了楼主有此需求外,并无有人有此需求。

况且PLC会存放有最近的记录,而非提供查询。

如果楼主不在于采购成本的提升,自然可以选择功能更为强劲的Q系列,那么通过RAS记录的查询也就实现楼主的需求。

好的  谢谢

网友C:
俄罗斯狄拉卡诺亚的PLC运行记录器可以,就是接线比较复杂,而且是点线形式输出

网友D:
储存在电脑里

网友E:
可以考虑用PAC

网友F:
如果数据量不大,只是需要记录某些特殊数据,可以用PLC自己的断电保持区做为记录区,
只是这样查询的时候要用编程工具,加个文本显示器也可以。我在以前的工程中就用PLC加
文本显示器做报警记录。但这个方案在PLC损坏后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