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4):
这几天一直在郁闷,昨天还能和300plc连的上,今天就提示这个(在线:驱动程序组态错误或注册表无效),对了还有个问题,在设置PG/PC接口设为PC adapter(Auto)后连PLC就出现蓝屏?请教下高手该怎么解决?谢谢!
蓝屏如下:蓝屏如下:check to make sure any new hardware or software is properly installed,if this a new installation,ask you hardware of software manufacturer for any windows updates you might need

if problems continue ,disable or remove any newly installed hardware or software ,disable bios memory options such caching or shadowing,if you need to use safe mode to remove or disable components,restart your computer,press F8 to select advanced options,and the select safe mode

technical information:

***stop :0x00000019 (0x00000020,0x84c1d230,0x84c1d258,0x1a050008)
我都重装了一次系统了,还是出这个问题,望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感觉是硬件上驱动的问题
驱动与系统文件发生冲突
先把驱动卸掉
再另找一个装上试试

楼主:
已经卸载了重装了,还是这样的

网友B:
问题可能还是在系统上

网友C:
是系统问题。。。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