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4):
请高手指点,,想用组态软件控制PLC,,,应该怎么样实现啊???????

网友A:
如果你旨在了解如何使用软件去控制PLC,那么论坛那些VB与PLC通讯的例程应该好好看看。

如果你想了解MCGS如何去控制PLC,那么应该首先问问自己,MCGS的教程以及Help文档是否已经看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旨在了解如何使用软件去控制PLC,那么论坛那些VB与PLC通讯的例程应该好好看看。

如果你想了解MCGS如何去控制PLC,那么应该首先问问自己,MCGS的教程以及Help文档是否已经看过了。

他们只是为了发帖混个积分而已,cvlsam不要太当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们只是为了发帖混个积分而已,cvlsam不要太当真了。

就你那么聪明,去主观臆测别人的动机!
带上墨镜就装黑社会啊

网友D:
只有PLC控制触摸屏!!
触摸屏只是用来显示的

网友E:
你可以通过PC机上的RS232和PLC的编程口进行通信
MCGS在驱动中有相关的驱动选择,全中文的
需选择父设备通信和子设备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你那么聪明,去主观臆测别人的动机!
带上墨镜就装黑社会啊

俺是个打工的,没见过大世面,,你不要吓唬俺。。。。

呵呵呵呵。。是我,别开枪。。。

网友C:
我就不相信你的所有积分都是正儿八经地发表正儿八经的观点或帖子得来的
难道就没有混出来的分???你自己恐怕都不信吧
现在拽了,就忘了当初做新手的时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相信你的所有积分都是正儿八经地发表正儿八经的观点或帖子得来的
难道就没有混出来的分???你自己恐怕都不信吧
现在拽了,就忘了当初做新手的时候了?

呵呵呵呵。。。小问题。。。。。一般在灌水区灌过水。。。支持家园么。。。。有好东西和大家共享。。。。

呵呵呵。。。来到这个家园以前,,,打工平常用的就是三菱FX2N系列,FX3U系列,A;Q系列PLC,变频器,伺服,F系列,A系列GOT等,。。。
OMRON的CPM1A;2A;C200HE,CQM1H.CJ1M等。。。
SIEMENS的S7-200(不算多),S7-300/400,HMI;;MM440变频器,611U;  6RA70; 6SE70  VC MC。。等。。。。。
Allen Bradley-Rockwell的RSLINX ;LOGIX5000等。。。。
Rexroth的BTV30,伺服等。。
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品牌的人机,变频器,例如Pro-face;台安等。。。

网友F:
设定好通信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呵。。。小问题。。。。。一般在灌水区灌过水。。。支持家园么。。。。有好东西和大家共享。。。。

呵呵呵。。。来到这个家园以前,,,打工平常用的就是三菱FX2N系列,FX3U系列,A;Q系列PLC,变频器,伺服,F系列,A系列GOT等,。。。
OMRON的CPM1A;2A;C200HE,CQM1H.CJ1M等。。。

高是在是高啊!

网友H:
我用了一个30分钟开发版的mcgs软件,怎么也连不上plc,真搞败了

网友I:
先要设备组态,再做成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