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O和PLC的问题

楼主(2009-07-24):
我大概了解到LOGO和PLC,但又好象不了解。
PLC以前学过,但是LOGO在学校根本压根没听过,也没听老师说过。
这LOGO是什么时候的产物?是有代替PLC的趋势呢?还是给PLC代替的过期产物呢?
LOGO的功能又是基于什么技术下实现的?使用在什么场合多呢?
LOGO能PLC能否互相代替?
谢谢大家!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LOGO是微型PLC,可以说PLC前身,现在随着自动化的提升,因为LOGO本身点数的限制,适合使用的场合已经很少!所以听的自然就不多了。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谢谢啊!原来是这样。

网友B:
LOGO!通用逻辑控制模块填补了继电器和PLC之间的空白,通过继承8种基本功能和28种特殊功能,可以代替数以百计的开关设备,从时间继电器一直到接触器,新的模块化LOGO!能够节省控制柜的空间,需要的附件更少。扩展最多为24个数字量输入,16个数字量输出、8个模拟量输入和2个模拟量输出。LOGO!带有12字符,4行显示,可以直接编程、设置

网友C:
SIEMENS的LOGO是智能继电器,和AB的PICO,OMRON的ZEN V2差不多

楼主:
o 哦~和我在百度找的差不多~
其实我是想看下大家个人有什么理解
而不是想看到大家在百度找来复制
不过很谢谢大家!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回答得不错,LOGO就是PLC的前身,但是,到今天也没有淘汰,它有它的优势!

网友E:
我一直在用LOGO。很实惠·也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