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S7-300怎么实现正动作PID?

楼主(2009-07-24):
FB41可实现(如加热)逆动作PID,那如果要实现(如冷却)正动作PID,即当SV<PV,是否还用FB41?具体怎么弄?

楼主:
知道答案了,在网上查到了,原来是通过GAIN引脚,取正是逆动作,取负是正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答案了,在网上查到了,原来是通过GAIN引脚,取正是逆动作,取负是正动作~
你就直说是中国工控网的Yuanle回答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