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西门子触摸屏的求助

楼主(2009-07-24):
刚刚开始玩触摸屏,还不知道怎么样从现有触摸屏上把程序考出来,然后复制到另外一台上。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使用ProSave软件来备份你的触摸屏。

网友B:
然后再将该备份还原到新屏

楼主:
万分感谢楼上二位的帮助!!!
请问ProSave是要注册码的还是免费的?
再次感谢!

网友C:
好像不能备份吧
除非你有原始画面
西门子触摸屏画面是不能上载的

网友B:
ProSave 免费 即使要授权,在现在如此发达的网络时代也不能称之为问题。
正因为西门子人机界面无法上载,所以才需用ProSave进行备份,得到一个无法编辑的文件。
如同电脑系统的GOHST文件一样。

网友D:
谢谢!今天终于学到东东了,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