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7-24):
今天遇到一台台达的VFD-G变频器,7.5KW的,一上点面板上显示“88888”,还有一些状态指示灯全部都亮,按键全无反应,变频器里面的插头连接部分都取下来处理了,问题依旧,鼓捣了半天结果还是徒劳无功,小弟不知如何是好,请问是否有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这种故障如何处理?小弟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打台达的技术服务电话,马上就能得到解决办法

网友B:
控制板故障,应为有关电路引起的cpu复位信号未完成,未过保修期的找代销商处理,过保修期的找个专业变频器维修公司即可。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朋友,产品已过保修期,不过现在问题已解决,与控制板无关,给CPU供电的5V电压偏低引起,我更换了驱动板上的一个电容故障排除。

网友C:
是开关电源电路有问题 此问题是台达变频器通病 若干年前我在工控网发表过这个文章

网友D:
学了一手.

网友E:
关电从新启动

网友F(2009-09-09):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5V电压偏低,晶振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