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ON>

楼主(2009-07-24):
三菱PLC<FXON>用USB-SC09如何与电脑通信,要用什么软件打开吗????

网友A:
楼主阁下.0N的我没试过.不过1N的我倒是用过USB-SC09的. 不过现在我的USB-SC09没有用它了.因为驱动装不上.所以不用咯.干脆自己动手焊根线.线长10M 用普通网线制作的O(∩_∩)O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