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指针问题

楼主(2009-07-24):
我在编制跳转指令或中断指令时,在子程序上输入不进指针指示器,屏幕提示左母线输入从左到右,我怎么也解决不了,请高手帮助。

网友A:
引用楼主奋发途强于2009-07-24 21:54发表的 指针问题 :
我在编制跳转指令或中断指令时,在子程序上输入不进指针指示器,屏幕提示左母线输入从左到右,我怎么也解决不了,请高手帮助。
我告诉你吧
你肯定是在左母线内输的!
你应该将输入方框移到左母线外才可以输入!
试试,不行找我!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呵呵,看看这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可以了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