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4):
请教大师!我是一个刚学西门子S-200PLC的,有一个CPU为224的PLC里面有如下4句不好理解:
LD      SM0.0
BIR     IB0  .  VB4350
             \
             \
             \
LD       V4030.0
BIW     16#0     QB1

望赐教这四句的详细含义,谢谢!!!

我不明之处还有:IB0是指(  I0.0--I0.7  )吗?但原程序只是I0.0--I0.4未直接使用; I0.5---I0.7都已单独使用了.

VB4350 是指  VB4350.0---VB4350.7吗?但是我从“交叉引用”里看VB4350只在此网络中使用过一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
VB4350.0---VB4350.7也没有出现过;怎么回事啊?

QB1是指Q0.0--Q0.7吗?但Q0.5--Q0.7都已经单独使用了?
此程序是用在高速脉冲输出PLS部分
          望大师千万赐教!!!我的邮箱是DONGZEGONGSI@163.COM  再次感谢 !!!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吧,本人十分期待。邮箱DONGZEGONGSI @163。COM

网友A:
IB0是指(  I0.0--I0.7  ),VB4350 是指  VB4350.0---VB4350.7,
V4350.0---V4350.7也没有出现过;怎么回事啊?答:这是因为你的程序中没有位状态直接使用,就是将你的IB0当作一个数值来用来处理,不是单个状态,所以交叉引用就不出现
QB1是指Q1.0--Q1.7吗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很感谢大侠的指点,麻烦您能给我讲解一下我那几句程序的意思吗?谢谢!

网友B:
BIR和BIW是立即读和立即写指令。
效果就是将IB0的状态读入VB4350;当V4030.0为ON时将Q1.0~Q1.7复位为全部OFF 。

网友C:
有点知道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点!但我上面说过;BIR     IB0  .  VB4350 ;     VB4350只在此网络中使用过一次;然后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用过 包括(VB4350.0---VB4350.7);I0.0--I0.4是光电近接,是作为动作时间用的;但没看到用在什么地方啊?这才是我想不通的地方;还有I0.5---I0.7已作为功能开关都已单独使用了,这又怎么能一起读入呢?下一句:BIW     16#0   QB1  ,    Q0.0    Q0.1 是高速脉冲输出,Q0.2--Q0.4没有使用是可以一起复位的, 但Q0.5--Q0.7都已经作为其他功能输出口单独使用了,不可能一起复位的,这才是我第二点想不通的地方,还望大侠们耐心解释,本人万分感谢!!!
本人是菜鸟,但这个问题我真想知道为什么。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2009-08-26):
这个问题我再换个问法吧:I0.0--IO.4是光电时间,PLC要用这几个时间去控制机器动作。所以用
(BIR   IB0   VB4350)读入,问题是VB4350只在此出现过一次,其他任何网络里都没有,怎么控制动作啊???VB4350是指V4350.0---V4350.7    还是VB4350.0----VB4350.7???再次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D(2009-10-10):
QB0是指(Q0.0-Q0.7)这8位 , QB1是指(Q1.0-Q1.7)这8位 ,QW0是指(Q0.0-Q0.7-Q1.0-Q1.7)这 16位 。QW1是指(Q2.0-Q2.7- Q3.0-Q3.7)这16位
(QW0包含QB0.QB1) .(QW1 包含QB2.QB3)   输入IB.IW 和输出QB.QW是位地址。VB4350是字节地址,或者VW4350是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