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CPM1A。PLC

楼主(2009-07-24):
刚学PLC在此请教各位师付,手头上有一个欧姆龙CPM1A的PLC,没接输出输入点时接通电源,RUN灯亮,用导线连接各输入点正常,但与电脑通知讯不上,在此请问各位此PLC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条件,判断PLC正常与否,为时过早,不能喝电脑通讯,原因有很多,既有可能是PLC通讯口有问题,还可能是编程线有问题,还有可能是软件和通讯参数设置原因。
PLC输入灯亮,但并不能保证输出点就正常。
最好是联机后,下载程序,直接验证PLC运行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