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与FX2N-10GM在功能用途上有何区别?

楼主(2009-07-24):
1、最近在学习中发现FX2N系列定位模块FX2N-1PG与FX2N-10GM及FX2N-20GM
这三种型号的定位模块,看手册使用说明不太明白,其中前两种有何区别?尽量详细些,谢谢帮助!
2、在使用FROM/TO指令中,遇见了这样写的内容:-----------TO K0 K25 K3M0 K1-------
上面的“K3M0"什么意思?尽量详细些,谢谢帮助!

网友A:
1. 1PG就是简单的脉冲输出模块,要与PLC连接一起用的;10GM是定位单元,可以独立编程工作。我的理解……
2. K3M0就是3个数组,分别为M0——M3,M4——M7,M7——M11,即K3M0就是M0——M11。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