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可以发一份模拟量精度达到0.2%的西门子200程序给我!

楼主(2009-07-25):
我要到做1个液位和1个温度!液位只是显示,温度要接触器控制的!精度要到0.2%!
uspli1314@126.com

网友A:
直接用PID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把模拟量输入信号,负极全部与M端短接起来,然后在系统块里设置输入滤波器,模拟量中设置正确的采样的数,直到达到你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