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用语句表编的程序怎么转换为梯形图

楼主(2009-07-25):
请教各高手S7-400 CPU412 用语句表编的程序怎么转换为梯形图 .

网友A:
只有编写格式和LAD格式一样的用STL编写的程序,才能转化成梯形图,并不是所有的语句表都能转成梯形图

网友B:
CTRL+1 : LAD
CTRL+2 : STL
CTRL+1 : FBD
使用以上按键组合可在三种编程语言之间切换。
并需注意1楼所述。

楼主:
谢谢各位,知道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