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学习时画的,水泵类一用一备,转换开关分三档,分别是#1水泵用#2备;手动;#2水泵用#1备,当主用泵故障时,备用泵延时5S投入;并设故障报警。请老手看看,有没有错误? GX Developer 打印 梯形图 MAIN.rar (32 K) 下载次数:74 图纸.rar (34 K) 下载次数:61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作为学习程序来说,该程序完全能实现所需功能,没有错误;并且结构清晰、思路正确。
    从程序看来,程序作者有相当的电气经验;比如,手动的时候,不受水位信号的控制,以利于在水位信号异常时起动设备。

    看程序时,由于帖子是发表在三菱PLC论坛,故假设了PLC型号为FX2N(从PLC接线图来看,不是,但不妨碍分析);并假设Y1控制1#泵、Y2控制2#泵。
    该程序是用基本方法编制的程序,在实用中,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并加入一些保护功能,比如按钮信号的检测判别、其他输入信号的判别等。
    一般地说,对于故障信号,可将PLC输出与接触器信号联合检测,但需注意程序中相互牵制的部分。
    而停止按钮(例如该例中的SB3、SB4),可使用常闭触点,以保证停止信号的可靠性。另,根据实际情况,还可以设置自动方式下的停止。
    为方便网友看图,给出输入信号参考列表如下:

    不过,我对PLC知之不多,仅编过几个顺控程序。

天各一方

网友B:
程序没有大的问题,电气图纸有不合理的地方.
1.PLC输出才用了零线制,这样做不太合理,这样很容易损坏PLC触点.
2.系统回路里缺少了急停开关,在设计系统安全很主要的.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兄台指点,说实话,本人未接触过PLC(实践基本为零)。另外:天各一方兄指的“PLC输出才用了零线制”。有点不明白,请解释下。
天各一方

网友B:
PLC输出公共点用了零线,应用L线接入公共点.这样才合理.

网友A:
楼上说的有理。
天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