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应本人是新手有很多地方多看不懂现请大家帮帮忙将仔细一点谢谢  可以让我看明白点他们是怎么传送和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应用指令真的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B:
        三菱FX型PLC中,数据寄存器是用16位二进制数表示的;MOV和MOVP传送指令,是16位指令,其中最高位为符号位。
    K2表示十进制数2,其二进制表示则为0000 0000 0000 0010;MOV K2 D10,就是当执行条件接通期间,有0000 0000 0000 0010→D2,D2的16位二进制位从高到低分别为0000 0000 0000 0010;最高位为0,表示正数。
    同样,MOVP K100 D4表示0000 0000 0110 0100→D4;不过,由于使用的是P指令,故仅在“执行条件”接通的第1个周期,进行数据传送。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仅很早前用过几次顺控编程(PLC),嘿嘿,没寻找机会

网友A:
    略懂~~谢谢!!有待加强!!我本是做机械设计的~现在想加强下控制方面的东西~~谢谢!望以后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C:
    三菱编程手册里有。
    为啥不自己看?

网友D:
    楼主只要知道这是传送指令,明白它的意义就可以了!
    至于具体是怎样传送,我想只有PLC自己才知道啦!

网友E:
    2楼解释没错。5楼的有点意思。能用这个指令就行。管他怎么传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