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1去年做了一个项目,是关于食品饮料行业的,300系统挂5个变频器,5个200S的从站,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摆线布料控制,主要是利用DP通讯读取和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速度,有五个限位是控制启停和正反转的,电机速度通过编程换算解决,程序也已经正常,但是如果那个公司在突然掉电后,再来电,那个摆线电机就起不动了,我查了一下资料,说是变频器有一个O008的错误,差不多是这个情况:断电停车的时候,OFF2激励的,来电后OFF2撤销了,车当时停了,可是ON/OFF1还处于合闸状态,此时就是o008状态。后来我在程序中的相应的DB背景块中对比正常的变频控制模块,发现就是摆线的DB块中OFF1还处于启动状态,只要将那个为制零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是只要跳电就会这样,虽然他们甲方也能解决了,但是我想通过设置变频器来彻底解决它,有什么办法吗,主要是将哪个参数设置一下,还有这样还要加制动电阻吗,加在哪个接线端子上。
     2.今年有一个项目要控制伺服电机来替换原来的变频控制,也没有限位开关,就是通过伺服控制来精确定位和正反转,想问一下,伺服电机用300系统如何控制,是不是加绝对值编码器,如何做呢,程序中如何控制,以前没有做过伺服的,所以请大家帮帮忙,有实例就最好了,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补充一点,这个电机的功率差不多只有0.37KW。

网友A:
伺服电机好像内置编码器吧?

楼主:
我这个控制是要精确控制位置和正反转的,停止和启动都要在中间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