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37W2触摸屏怎么校准?

楼主(2009-07-25):
买回来的GP37W2屏,在上做的开关按起来位置总是有较大的偏差,请问有没有方法做校准?谢谢!

网友A:
楼主是买的旧的吗?

网友B:
GP37W2 是没办法CALIBRATION 的。
只因这个是MATRIX RESISTIVE 的 TOUCH PAD 科技。
出现你说的问题可以找回代理商索取WARRANTY CLAIM。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回复:zyfzxh : 不是旧的,是新买的,但在屏上做的按钮按起来总有一定的偏移。
回复:hsiwei: 感谢你的回答,但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得把屏从机器上拆下来给他们修啊?那不是机器要停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