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关于CALL或CJ等

楼主(2009-07-25):
在CALL或CJ后有个P9标号,在子后面梯形图中如何注上去(指软件)?谢谢。

网友A:
在左母线前写

网友B:
楼主:当你编程到需要输入标号步的时候,请将光标移到你要标号步的左母线外,然后双击输入标号就OK。
例:

网友C:
对的,这个问题我弄了一晚上,晕死

网友D:
确实,看到过有一些人提这个问题;其实,如果在梯形图上,不知怎么编,则可在遇到标号时,用指令表形式编,然后再转回到梯形图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