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 cpu1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09-07-25):
正常运行时故障停机,出现003即PLC电池没电
所有输出模块都不运行,更换电池后报警消失,过3分钟CPU电源模块电容炸掉。后再换电容还是炸掉,检查输出电压55V。重新更换电源后所有的输入输出都不运行,电脑也连接不上。

楼主:
现在更换了底板,但是lk201上的error灯亮着。

网友A:
先不要插其他模块 看看 如果还不行 估计C200H主机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与底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