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驱动器的接法

楼主(2009-07-25):
步进电机的型号是PK5913B EXTA 驱动器的型号是UDK5218N 不用PLC控制是否可以用 我直接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接起来他不会转 好像锁住是的他就不动 正反转电压时5V的输入电压是110V的 步进电机是5根线的 那位师傅可以告诉我啊 也可以吧步进机和驱动器的说明书给我发一份也可以啊 谢谢了应本人是新手各位师傅多帮忙你忙啊

网友A:
不用PLC控制是不可以的.要有脉冲发出才行呢.有5V电压输入,但你没有回路,就是没有开关频率是不行的.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那样的话还得去买PLC啊

网友B:
是啊,要用PLC控制的,不然没有办法发送脉冲。

网友C:
有些伺服驱动是用内部位置控制的。不知道你的步进控制器有没有,你可以看下手册

楼主:
问题是没有手册 是2手货不知哪位有这方面的手册 或在哪里可以下载 谢谢

楼主:
请问这梯形图怎么编啊 请大家帮我编一个谢谢了 应我是新人对这还不懂

网友D:
你这个得用PLC控制的,就这么是用不了的!

网友E:
没脉冲怎么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