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577r设置内置2-WAY无法通过屏连接PLC

楼主(2009-07-25):
我公司有几个577R的屏,连的是三菱A系列的PLC,听说原来安装的时候是用外置2-way实现调试的,屏设置的也是外置模式,我现手头无外置2-way适配器,首先我用数据线接TOOL口,笔记本可以连到屏,将屏设置为内置2-way模式后,笔记本却无法通过屏连到PLC,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点,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你的GP577R 有ETHERNET 卡与PROSERVER 共用吗?

楼主:
回1楼,
没有啊!多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