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这个程序转换不了高手帮帮忙(我用的是GX Developer,不会贴图,不好意思,难道是每一行都要输入STL 吗
  -------------------------------------STL S20
---------------------------------------OUT Y1
---------------------------------------OUT Y2
-------------------------------------PLS M1
--------LD X1   --AND Y3-----SET S22
----------------------------RET

网友A:
转换后是这样不

楼主:
是的,转换后应该是这样,但是每次都报警说,梯形图错误光标在Y002处,删除Y002一行,光标又显示PLS M 1 处

网友B:
我试了,好象没问题啊

网友C:
梯形图编辑的时候,就应当是1楼的形式,即:OUT Y2、PLS  M1的横线,需用竖线向上连,而不能像Y1一样,连到“母线”上。

网友D:
5楼正解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E:
不用的!直到你写下一个stl,才是上一个的终点!

网友F:
加个LD M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