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C60P。欧姆龙的编程线在那里可以买得到啊。。

楼主(2009-07-25):
C60P。欧姆龙的编程线在那里可以买得到啊。。谢谢
1148632433@QQ。COM

网友A:
这个难呀,我也想找最后只能找个手编的

网友B:
这个系列的PLC有编程线吗?据我所知它是不能与电脑通讯编程的。

楼主:
谢谢。。看样子只有拆掉当零件了。

网友C:
我有正在用中的C60P手持编程器,C60P不能与PC联接 [upload=1]

网友D:
我手上还有两个,不过我不会用手编,我都是用电脑连的,SSS软件加IP07通信模块可电脑联接!呵呵!

网友E:
我也用手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