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助:怎么安装WINCC_V6.2_ASIA

楼主(2009-07-26):
为什么我安装老是找不到MS-SQLServer2005

楼主:
请各位前辈帮帮忙

网友A:
SQL2005 For Wincc不包含在Wincc本身的安装盘内,也非大街上5元一张的版本。

网友B:
我的显示该计算机上找到 SQL Server 2005 的 Instance WinCC。
Please install the SQL Server 2005 from the SQL CD in your WinCC package.

网友C:
在WIN组件中添加消息队列,再安装安全补丁,然后安装SQL数据库,最后装WINCC。

网友C:
SQL无法识别可重新安装

网友D:
wincc安装盘里都有说明,什么系统打什么补丁,然后是插入系统盘装消息队列,sqlserver有可能在装的过程中报错,重启一下系统会接着装,前面都OK了,系统才允许装wincc

网友E:
我也一样的

网友F:
有一个文件夹有吧

网友G:
从网上下载一个sql2005,如果系统提示不可以安装sql2005,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下添加新项:“KB319740”,在此项下新加二进制数值“Des cription”,设置值为"Windows XP 更新 (KB319740)"即可。

QQ(VX):2252241236

网友H(2009-12-03):
这个我有 就是没授权 你有授权的话咱们可以换一下
61933680@qq.com

网友I:
你最好用成套的SQL,否则你的WINCC将不能用。

网友J(2010-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