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9-07-26):
请问诸位,怎样在GT Designer2中设置做三菱F930 F940触摸屏的画面?

网友A:
先下载说明书看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974.html

网友B:
直接在系统设置里面选择就OK了。

网友C:
打开软件的时候有一个设置过程···注意你要选择的型号
一步一步看清楚,设置下去,设置结束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你要创建的型号窗口画面,至于如何去编程画面,怎么样去设置和PLC通讯的参数,请详细的看一下说明书
这样盲目的区问,你要问的东西还会很多很多,所以先建议看一下说明书
如果遇到什么想不明白的再问也不迟····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楼主:
诸位,我设置好了,可是它那个画板很小,怎么弄啊?

网友D:
点击放大就可以了,或者直接选择200%、300%
下载积分:+1(hewx)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