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请教下WEIVIEW屏的地址问题

楼主(2009-07-26):
比如说我选用了三菱的FX2n的PLC,如果是用位状态显示的话,显示Y输出的,但是地址栏我到底是写入Y000还是直接写如0,还是都可以呢?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用位状态显示,应该显示的是继电器线圈的接通还是断开了,是这样理解么?请各位大侠帮助小弟
天各一方

网友A:
当你输入Y0按确认后,软件自动生成Y000.
位状态显示,是对软元件M , T , Y 动作了显示.
例你创建了一个开关 M1 来控制Y0 ,当你按下开关 Y0就动作.这时软元件你可以选择M1 或Y0 按钮都会有动作指示了.

楼主:
那比如说位指示灯指示的是缓存器的状态,这里我就不大懂了,到底是哪里的缓存器呢
,那么它又是如何于PLC联系起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