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测量绝缘电阻的电路

楼主(2009-07-26):
请教一测量绝缘电阻的电路,测量的量程是10k欧姆,如果被测物短路,一外部中间继电器就导通,反之中间继电器就断开。同理还有一电路测量的量程是60兆k欧姆。请高手帮忙
不断向前

网友A:
60M千欧姆=6000K

网友A:
那怎么会短路呢

楼主:
抱歉,是60兆欧姆
不断向前

网友B:
10K的用万用表好了,60兆的就用500V摇表,不想摇就把摇表里面的小型手摇发电机去掉,改用一个电子升压器升到500V就行,这样可以知道被测物的实际阻值,难道你只想知道被测物要么有阻值要么短路吗?你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C:
用可编程万用表,我们用过美国长青牌的,输出端口有232,485,电晶体输出端口等等多种接口可选配的通信件,可设定上限,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