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有编码器的PLC位置闭环控制?

楼主(2009-07-26):
怎样实现编码器的闭环控制?
我手上有一个项目,铁板定长剪切,具体配置是FX1N-60MT+触摸屏+MR-J3-A+编码器(E6B2-CWZ6C),原来我用的系统没有加编码器,只用伺服在铁板上没油不打滑时精度还行,万一有油会打滑的情况下定长就不准了,用编码器装在从动轮上检测不失为一个办法,只是在PLC编程上有一点困难,请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我没有作过这样的程序,想来想去都觉得实现完全闭环比较困难了。不知各位大虾有何高见,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控制精度要求?速度多少?

楼主:
精度正负0.5MM,速度40米每分,伺服电机高速要开到1500转

网友B:
要是这样的话,用闭环反馈方式有点困难,楼主可以不用伺服系统,用变频器加运动控制卡即可实现,推荐用Danfoss公司生产的FC302变频器加运动控制模块,用运动控制模块定位指令即可实现,而且还可以省掉MR-J3-A。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
触摸屏+定长控制器+闭环控制+编码器检测,做运动控制,速度0~100M/min可调,输送不停止的情况下连续定长剪切
联系我:
jinjian022392@yahoo.com.cn
qq:534235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