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功率小于电机功率

楼主(2009-07-26):
请教各位:
由于粗心大意,在设计过程中将变频器功率2.2KW用在了3.7KW电机上了,电机主要是辊简传动,令人遗憾的是在调试过程中才发现,如果老板知道了肯定骂死人,请问用2.2KW变频器功率能用在了3.7KW电机上吗?
一笑而过

网友A:
主要还是要靠电机是否全负荷运转了,一般设计的时候电机也都会考虑余量的。还有正常工况和运行情况了,变频器有超载的能力,大概150%有60s,220%有2s左右。

网友A:
误区、变频器的容量选择以电动机额定功率为依据
相对于电动机来说,变频调速器的价格较贵,因此在保证安全可靠运行的前提下,合理地降低变频调速器的容量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变频调速器的功率指的是它适用的4极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功率。
由于同容量电动机,其极数不同,电动机额定电流不同。随着电动机极数的增多,电动机额定电流增大。变频调速器的容量选择不能以电动机额定功率为依据。同时,对于原来未采用变频器的改造项目,变频调速器的容量选择也不能以电动机额定电流为依据。这是因为,电动机的容量选择要考虑最大负荷、富裕系数、电动机规格等因素,往往富裕量较大,工业用电动机常常在50%~60%额定负荷下运行。若以电动机额定电流为依据来选择变频调速器的容量,留有富裕量太大,造成经济上的浪费,而可靠性并没有因此得到提高。

网友B:
强烈建议更换之!!!如果现在将就着用那么就是自己为自己找麻烦!!!!如果让人家查到你以小驱大,估计你那声誉就不怎么好了!!

网友C:
问题是你的设计最大电流多少? 实在不行加转矩补偿试试。

网友D:
差的比较多,就算现在没毛病,以后会很麻烦的,还是更换好。

网友E:
测一下带负载时的电流,然后算算变频器运行功率低于额定功率就可以用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F:
打个比喻,你只能搬100斤的东西,现在让你去搬150斤的,你搬得动吗?搬得动也会受伤的啦,看看电流时多少,不能超电流的

网友G:
主要看具体的负载状况,如果电流吃的不大的话,没关系
当然在实际使用中,要密切关注温度状况

网友H:
要是电机负荷不大的话,建议把电机换个2.2KW的,这样在同等负荷的情况下小电机的电流要小些,还达到了节约电能的目的,歪打正着。到时老板还要表扬你的哈。

网友I:
建议楼主更换电机或者变频器。
等客户使用过程中发生问题再进行更换就是比较麻烦的了。

网友J:
如果是进口的变频放心用吧,一般进口变频I2.2KW用的是20A的IGBT,国产的有的用15A,有的用10,
哈哈,用进口就频拖高一档的电机没事,我常这样,现在钱不好赚喔

楼主:
我已经向老板汇报了,老板同意更换变频器。在公司没有发现问题,到了客户那里却发现了,不过还好,客户还不知道!
一笑而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进口的变频放心用吧,一般进口变频I2.2KW用的是20A的IGBT,国产的有的用15A,有的用10,
哈哈,用进口就频拖高一档的电机没事,我常这样,现在钱不好赚喔

强烈建议各位不可学此做法!!!!此乃为自己生存不为他人后果考虑。

网友K:
强烈建议更换,本来变频器跟电机型号要匹配的,电机小了还好说,可以调变频器,变频器小路的话,那不是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吗?这对变频器不好。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QQ3050854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