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7):
刚考完技师,其中一道题是这样的,要求在输入信号断开后延时19秒后再断开输出,很多同学都作错了.欢迎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看看我这个行不行?
附件: 如题.rar (10 K) 下载次数:86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用输入信号的下降沿做定时器的启动信号,在输出回路串联定时器的常闭触点.纯属个人意见.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按2楼所说,再加一个输出的自锁信号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下降沿加置位,最后再用复位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以上的高手分析的都对,二楼的程序也完全能实现,不过这种方法都有点复杂,欢迎大家讨论更简单的方法

楼主:
    二楼的老师在程序后面可以不加复位T0的程序,这样更简洁,已经模拟过了,去掉对程序没有影响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大家想想只用定时器的控制方法,估计不少人做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楼的老师在程序后面可以不加复位T0的程序,这样更简洁,已经模拟过了,去掉对程序没有影响

    你说的很对!

网友E:
    上个图看看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上个图看看
    [attachment=26272]

    那在下降沿未到来之前的Y0输出怎么保证呢,没看楼主题目吗,之前已经有输出了

网友F:
    楼主,看看我的行不呢
    附件: 试试看.rar (10 K) 下载次数:10

网友G:
不会有标准答案的。各有各的方法,只要能满足题目要求就该作对了。批卷的咋就说很多做错了?如果这样都变不了,那这技师考的也太过水了吧。

网友H:
每个人的思路都不一样,能达到目的就对了

网友I:
这样也可以实现控制要求!

网友J:
这样可以吗
附件: 1.rar (10 K) 下载次数:6

网友K:
这样行么?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上面那个不行,这个才可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这样可以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看来这题目没什么含金量。证件也一般吧。这题目还是很简单的。我以为是叫编与变频器通信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以上的高手分析的都对,二楼的程序也完全能实现,不过这种方法都有点复杂,欢迎大家讨论更简单的方法

给个最简单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这样可以吗

这个绝对不行呀

网友N:
程序就这么简单:

网友O:
如果做过继电器自动控制电路的师傅做这个题应该是常识。

楼主:
应该讲22楼的方法最直接,和简单,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把题目想的太复杂了

楼主:
方法很多,谢谢各位的指点.让我学习了不少的方法

网友O:
本人非常赞同22楼的做法简单明了,其实继电器就可以做出来的用PLC来做只有更简单。

网友P:
支持两楼的说法

网友L:
这些垃圾的题目简直是对技师的侮辱。

网友Q:
七楼的蛮好嘛

网友R:
看看我这行不行
附件: 延时断电.rar (10 K) 下载次数:5

网友R:
看了大家的我都有点搞不清这题是启动即计时延时断开还是启动开关复位后计时延时断开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看来这题目没什么含金量。证件也一般吧。这题目还是很简单的。我以为是叫编与变频器通信的。

呵呵,比如你懂三菱和西门子,还有AB的PLC,我相信你能编写出来,但考试的时候如果叫你用欧姆龙来编写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呵呵,比如你懂三菱和西门子,还有AB的PLC,我相信你能编写出来,但考试的时候如果叫你用欧姆龙来编写呢?

其他的机型不熟悉。OMRON的那最熟悉不过了。只不过。就算是日资和台资的厂都不怎么喜欢用OMRON的。在日本OMRON属于2流的企业。与松下索尼等公司还差一个级别。其实歼10和F16比。没法比的。SU27才是歼11。早该淘汰了。

网友S:
用一个自锁电路加个时间继电器,它的常闭触电串联在电路中。按下按键产生一个上升沿脉冲,通电自锁延时时间到后断开。很简单我做个。

网友T:
其实用定时器的方法也不能呀!

楼主:
考试的时候是一个波形图,实际就是启动开关复位后再延时断开

楼主:
用定时器的方法是可以的,将常闭触点串联在定时器线圈的回路中就可以了
易志刚

网友U:
我有一个简单的请看图
当M32导通时,Y34输出
当M32断开时,Y34自保,同时驱动T112,
T112延时后,Y34停止输出。
编程有很多种法子,贴出来,大家共同学习,
不一定最好,但贵在参与,在论谈里共同成长是关键。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V:
9楼说的很直观

网友J:
引用 网友M:
这个绝对不行呀
上次程序中X000与X001输错了
LD X0
ANI T0
OUT Y0
OR Y0
ANI X0
OUT T0 K190
END
X0
为输入信号,当
X0
工作时
Y0
输出并自保。当
X0
断开时或没有信号时,
X0
常闭工作使
T0
工作19秒后断开Y0

楼主:
编程有很多种法子,贴出来,大家共同学习,在论谈里共同成长是关键。
讲的很好,其实我现在也在这样做,从中学习方法,集思广义

网友B:
重在参与,希望大家都来交流交流!

网友W:
下降沿加定时器在简单不过的问题。

网友X:
看看这个怎么样?
QQ3050854928

网友H:
不知道这个题是考什么技师的

网友Y:
越简单的越好。

网友Z:
考技师也有不考PLC的 考生一样考得一塌胡涂哦 这说明了什么了啊

网友Z:
楼主在哪里考的 论文写得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