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09-07-27):
我用威仑506触摸屏连接FX1N PLC里,请问一下在屏里设定的定时器数据存在D128里面好还是存在D256后面好?是不是D128到D255里的是有一万次读写限制,如这样的话我放在D128里不是要经常读写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网友A:
如果你旨在希望PLC长时间掉电而数据不会丢失,那么你就应该存在D128~D255这个区域内,该区域由EEPROM进行保存,一万次是保证数据,并非寿命数据。
如果你旨在短时间PLC掉电而数据不丢失,那么可以保存在D256后。

网友B:
看来还没有划分清楚到底这个范围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一个掉电保持和掉电不保持的区别
和使用读写的次数没多大关系·····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