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模块问题

楼主(2009-07-27):
使用EM231.RTD模块与热电阻传感器(PT100四线制)连接,它们之间需要加温度变送器吗?
如果不用模块上的A+.A-.a+.a-.B+.B-.b+.b-端子,哪个是供给传感器的电源端。
请高手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简单的说 不需要加模块本身已经有了补偿. A与B是不同的2个输入.你只要吧对应的4线接到A+ ,- ,a+,-.上就可以了.模块段子上已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