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故障,在线等待解决。

楼主(2009-07-27):
最近在调试三菱伺服放大器的时候,SON了之后,我没有给出任何指令,突然,伺服上面显示有数值跳到,过了一会出现AL52,也就是误差过大的错误,我核对了一下电机U,V,W是不是接错了,发现没有错,伺服手册上故障排除那里有很多可能原因,但是之前我的这个机器在一个工厂运行的很正常,现在就是把改机器移到另外一个工厂而已,伺服的其它参数我是没有改过,所以伺服手册上的很多可能原因也就被我排除了,我现在找不出原因来了,不知道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了没有,对了,我点动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错误,也不知道是不是编码器出现故障了?

网友A:
AL52是不是伺服过载报警啊,很久没有用三菱伺服了,对这些错误代码记不太清楚,应该是伺服过载,或者是RST电压过高

网友B:
三菱伺服暂时还没用过,不过要是出现位置误差过大故障的话,楼主可以检测一下伺服控制器主轴位置与从轴位置的关系,从轴位置超前还是滞后?要是超前的话问题就复杂了,可以检查一下反馈线路是否存在电磁干扰现象;要是从轴位置滞后的话请楼主检查一下机器的机械传动部分安装的是否合格,负载是否过重,检测一下伺服控制器的输出电流是否过大等等。
以上~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这是一个误差故障
也就是说偏差计数器中的滞留脉冲超出了编码器分辨力的10倍,所以重点检查
一:有没有带负载运行,如果没有带,首先确认机器有没有摔过,如果没有,机器是否有人为或外力的作用让电机运转
二:看你机器选择的是什么运转方式,如果编码器还有反馈到伺服的信号或者是反馈到上位机或者是PLC(发脉冲的)装置做定位运算的时候没有这个信号而导致PLC和编码器反馈的数据不对而报故障
如果这些因素都确定没有问题,建议你换一个电机试一下,或者将伺服驱动器恢复出厂值以后再重新做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肯定是电机有问题了
下载积分:+5(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D:
是电机有问题,我厂里出现过两次这样的问题,换个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