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改自动化(水处理)

楼主(2009-07-27):
原先的处理流程与相关器材布置都已经在图中显示,现在要将其改成全自动化控制,如何来做,求救!

网友A:
大致说个思路...每个水池都要装传感器(液位).按照污水的输出量与水处理的量来设置不同池中液位的高度.从而通过液位传感器可以简单的控制各个水池之间传输水泵的开启与关闭状态.实现自动控制.
这个控制流程简单.关键问题是,水处理的周期时间,已经加反映料的一些非电控方面的要求.然后在综合考虑.

网友B:
若你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此论坛上关于水处理方面的PLC程序也好,触摸屏也好,电气图纸也好都可以说排数一数二了
对于一个具体的项目,当然你不能期望别人搞个完整的样板
所以建议楼主从众多的水处理的案例中参照学习,应该能获得不错的收获!
打开搜索功能输入水处理,你会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