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求助!

楼主(2009-07-27):
本人有一台FX1S一直使用正常,后我尝试写FOR NEXT循环,由于是程序是个死循环,导致PLC一上电就ERROR,现在是通讯也通不上,新的程序也下不进去,清PLC内存也清不了,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帮忙解决?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拨到编程模式,再操作看看!

网友B:
拨到stop试试
下载积分:+1(726648415)

网友C:
将PLC上的开关拨到stop试试,互相学习,维修电工群:81465186

网友D:
直接停止PLC的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E:
第一:正常使用之后你写的程序有问题,所以PLC检测到错误报警
第二:FX1S的PLC再运行状态下市布能读写程序的
所以你通电以后先把PLC运行开关拨到STOP状态,把何电脑的相关设置弄好,重点看一下通讯端口是那一个,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查到,看能不能和电脑通讯,如果还是不能通讯,再确认通讯线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你的PLC通讯有问题了
如果通讯正常,先把PLC所有内存和参数这些全部清除,看再运行PLC还报不报警,如果报警,说明PLC真的有问题了
如果不报警,看一下再编程模式下(不知道就打开编程软件按一下F2),这样如果PLC没有问题那肯定是可以通讯上的了
如果还是不行,那PLC牺牲的可能比较大了,不管是内存报错还是CPU报错,维修都很贵了
下载积分:+5(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