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断电后Q点继续运行

楼主(2009-07-27):
一条饮料输送线程序,PLC断电后,原先运行的Q点,在PLC重新上电后,继续运行,怎么解决该问题,请高手指教。(意思是断电后,Q点应该全部复位,不再运行)

网友A:
这个问题半个月前我刚问过。应该是利用sm0.1和sm0.3这两个特殊的命令就可以做到。在程序的开始把这条命令加入就可以了。

网友B:
这就是程序冤的问题
系统停止后要复位相应的输出点
上电时要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初始化输出位

网友C:
还是没有看清您是要输出全部复位还是保持原状态。无非是断电后记忆与否的问题。

网友D(2009-08-26):
Q点有可能烧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