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风扇

楼主(2009-07-27):
电柜里面的散热风扇,不知道各位同行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质量怎么样,在什么价位?

网友A:
RS 的吧 ,具体价位忘记了 型录上有

网友B:
30---150元或更多,不等。

网友C:
普通的轴流风扇就行!

网友D: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E:
东方的 好几百 400左右 超贵

网友F:
建议楼主选用直流低电压的风扇,选用一些知名品牌即可,交流220V和380V的我用过不少品牌,但是都不太稳定,用一段时间就坏掉了。

网友G:
最好用中达电通的,偏宜实惠,性价比好,各种型号的都有。

网友H:
如果电柜里线路比较多元件贵重的话可以考虑装个小点的空调。温度调的合适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