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检测问题

楼主(2009-07-27):
想找个精确度高且有模拟量输出的位置检测装置,用于冷轧系统轧制过程中自动调偏,请高手们给个建议。

网友A:
楼主你都没说清,你的系统是变频器还是伺服,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只要会变化的,什么信号输出都行啊,关键是你要检测的位置形态?

楼主:
我要检测的是宽度约1400mm的钢板,主要是把检测信号给AGC系统实现在轧制过程中自动调压调偏。目前有一种这样的系统,叫板型仪,但是听说价格超级贵,一套都够买我们这的半个轧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