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触摸屏灯管的线不能用普通电线代替

楼主(2009-07-27):
请教一下高手,一个触摸屏无显示,检查发现灯管逆变电路一个场效应管烧了没配件,用另外一个三菱触摸屏的逆变电路把线接上来结果灯管不亮,用他原装的线接上又可以亮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一下高手

网友A:
它们的型号规格是否一致呢?

网友B:
高压线才行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存在的··
之前我更换过这样的,就是一个触摸屏没有灯管,被一家维修公司维修的时候没修好结果忘记装上去了,后来到我这边,连线都没有插件,是把灯管焊好以后直接焊接在板子上的,所以我觉得是灯管或者是其他接触不好的问题,注意检查··
注:我就是用普通的0.5MM的线接的··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B:
你在好的灯管上用万表测一下灯就不亮了先把线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