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5.0打开程序在线工作时的问题!!

楼主(2009-07-27):
各位大侠好!!
我使用笔记本5.0的软件打开以前上载的程序(5.0),在点在线工作后.出现:已选定mode连接,继续连接就会出错.请教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A:
是通讯口选择的原因,在通讯设置里面,选择你实际编程用的端口号。

楼主(2010-04-08):
我用的是串口.
学习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