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MI 版本问题, 高版本打不开低版本???

楼主(2009-07-27):
如图,打开后出现提示,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我也碰到了同样问题,只是GT1000系列的,F900的可以打开,同样请教高手,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无奈我装了两个版本

网友B:
原文件可能是GT1175的,英文版不支持。

网友C:
只能装两个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文件可能是GT1175的,英文版不支持。
应是这样的。

网友E:
不单是GT1175,只要是GT11系列带-C的触摸屏程序都不能在英文版里打开的,如果只是想打开编辑的话,通过简单修改程序及其配置就可实现,但是如果要通讯,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F:
不知你的低版本是哪个版本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