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搞不懂!!!

楼主(2009-07-27):
我单位有一套加酶设备,根据烟叶的流量来自动控制加酶的流量,有一个润叶筒,烟叶流量用电子皮带秤检测,电子皮带秤在润叶筒的进料口。加酶的喷头在润叶筒的出料口,烟叶从进料到出料的过程需要5分钟,也就是说电子皮带秤检测到的瞬间流量要5分钟以后才加酶,搞不懂这种程序怎么写,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你可以在电子皮带秤检测到烟叶重量后延时五分钟发出加酶信号即可

网友B:
俺遇到过,曾经编写了一个喷涂线程序,进料检测在入口测量高度宽度,三把自动喷枪要根据原料的尺寸来确定枪的开闭。
楼上说的不错,但没说具体实现方法。
你需要开辟出一块内存空间,大约1200字节,
开机前5分钟会每秒陆续记录流量,在出料口,使用到达这里的时间去控制,5分钟后进行循环.
但这样做数据不是很准,更准确的是,掌握传送带的位置,位置可以通过安装在传送带电机上的传感器用高速计数器来掌握。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可以再出料口选择一套对射广电开关,然后可以再传送带电机上安装编码器。到达出料口的时候,然后延时5min。
至于根据烟叶的流量来自动控制加酶的流量,可以考虑用变送器!

楼主:
电子皮带秤是用变频器来驱动的,而且有旋转编码器,关键是电子皮带秤是一个厂家做的,而加酶又是另一个厂家做的,电子皮带秤用的是313C的PLC,加酶机是用312-2DP,也就是说电子皮带秤的PLC只输出一个模拟信号给加酶机,加酶机得到的是5分钟前的模拟值,一直循环下去……。我不知道这个循环中断怎么做。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可以在加酶的时候让这个循环停止,然后再重新开始循环!还是需要一个接近开关(好像说接近开关不合适)呵呵
就好像你通过一道门,门开始关闭的时候,正好又有人来了,那么门就停止关闭,自动开门!
或者可以从编码器脉冲上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