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7):
前天升级v4.0.0.0.81软件到sp6,提示要删除旧版本,从控制面板卸载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提示,是不是把注册表相应项删除就可以了,请朋友们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补充:我先装的的v5.4再装v4.0集成的,删除以上项目会影响到5.4的使用吗?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0905.html
看看是否有帮助。

=========================
对于安装不成功强行退出后无法安装的处理办法:

STEP 7-Micro/WIN 的安装过程因为意外中止,造成不能卸载,也不能再次安装,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可按如下步骤处理:

1 点击 Windows 任务栏的”开始“按钮,选择”运行“命令
2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并点击”确认“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3 备份当前注册表。可以在注册表编辑器中选择“My Computer”,使用菜单命令“文件” > “导出...”保存注册表数据
4 打开注册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5 选中目录 Uninstall,通过菜单命令“编辑” > “查找...”,打开查找对话框
6 输入查找项 STEP 7-Micro/WIN
7 点击“查找 ”按钮开始搜索
8 找到相应的注册表项并删除键值

注意选择 STEP 7-Micro/WIN 适当版本的 DisplayName 键值删除。如果在进行此项操作之前,已经对注册表进行了错误的操作,则可能需要把注册表中所有与 Micro/WIN 相关的键值全部删除。如果此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建议重新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

网友A:
另外按您的描述V4.0是用于200的PLC,V5.4是用于300的PLC,两者并无干扰,也不能集成。

楼主:
多谢斑竹指点,还没有搞定

网友B:
从注册表搜索删除所有和STEP 7-Micro/WIN 有关的项,重启后重新安装SP6的直接安装的版本,或者先安装低版本,然后卸载升级到高版本。

网友C:
意见使用“完美卸载”软件卸载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上述方法全用了还是没有搞定,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D(2010-08-31):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下的SIMENS 文件夹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