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通讯问题

楼主(2009-07-28):
我的FX2N-128MR-001和PWS6600S-S的通讯连不上了,设定HMI地址为0,PLC地址为1,9600速率,HMI用COM2口.可一连接上运行就出现:通讯异常,COM2:CONNECTION 1,我都调了一夜了,郁闷

网友A:
如图: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PWS6600S-S
什么品牌?

网友A:
海特克
台湾的功能还不错.起码比国产的哪个兄弟品牌强

网友C:
通讯介面是什么? CPU传输埠?
FX3U-422BD? FX3U-485BD???
如果是CPU是不用设定,但HMI的作业系统要灌入or设定支援FX CPU的选项,
但如果是BD or Module,除了要设定FX Module相关选项(有些HMI会把支援CPU跟MODULE的选项分开),
FX参数的部份也要设定才能使用。
給您參考看看,一般台湾HMI都有支援FX3U的CPU Port

网友A:
人机明明写着FX2N
为啥要给他改到FX3U呢。
FX2N 一般用编程口 和FX2N-232BD多不用改参数和编程的

网友D:
據我所知
海克特comport 的通訊格式是rs-232
而fx的編寫口是rs-422
應該是須要轉碼器 才連的起來吧

网友A:
不用 直接232BD 422编程口多可以